照片变成EXE文件了怎么恢复?

楼主(2010-12-06):
各位大大:接到客户以硬盘,说理面的照片变成EXE文件了,他想做数据恢复,我想这个应该是中毒了,可是不知道怎么来恢复,杀毒软件和搜救恢复软件都用了,还是找恢复不了,不知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这个明显是中毒了。你进入PE  。。去掉隐藏。。你就可以看到 照片文件。  只是被隐藏而已。。复制出来。。。格盘复制回去。去隐藏。收钱。。

网友:
我到PE里面去掉隐藏了,可还是不能找到照片文件!

网友:
。。。这种病毒是EXE文件你到PE里去使用文件全能管理工具就可以更改他的属性了。这样就能看到了。。。

网友:
有个比较笨的方法能解决。
找个没用的硬盘,挂从盘,然后进你的系统,打开隐藏文件,运行一下EXE的照片,应该能打开(同时病毒也释放出来了),照片打开后别关(关掉的话又该恢复成EXE了),另存到你的从盘,如此反复。
  全部完成后,用PE进你的从盘,把照片复制到其他设备里(比如U盘什么的),就可以了。(完事后记得把那硬盘全格了)

  注:千万别事先用杀毒,否则可能什么都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这个是照片的后缀名以前为JPG的现在被修改成了EXE,也就是照片的格式被改了,现在那个文件也打不开,按照上面两位大大的说法去隐藏可还是不行!

网友:
应该先杀毒,

网友:
那些杀毒软件我都用过了,比如:瑞星和卡巴……都没有用!

网友:
那是宅男病毒 有专杀工具

网友:
宅男病毒 解决自己去百度.

网友:
EXE实在害人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