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温控电路

楼主(2010-12-06):
这个是DELL的温电路,有人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不好意思,确实有点小,下面是从新发的

网友:
楼主能说说它是怎么工作的吗,很想知道

网友:
那位好心人能说一下呀

网友:
就你具体不明白的地方提问。

网友:
怎么没人来解释啊,全盘分析!

网友:
这样提问怎么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芯片的人工作时序,还有这个风扇上的红色线(也就就第一角)和黄色线(第三角)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网友:
工作流程,工作模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是不是13脚是温度检测啊.当机器正常时那里是用3D3VAUX这电压通过电阻上拉来供电13脚此时为高电平SHUTDOWN信号不起作用啊.当温度上去了然后EC发出这个SHUTDOWN信号来拉低这脚的电压就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