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的问题呀

楼主(2010-12-06):
  麻烦问一个更换通用驱动板。是不是都不用写程序呀。。不管几寸的。  新手自学。。问一下麻烦大哥们回答一下小弟的这个问题

网友:
当然不是了,需要写程序的

网友:
看你用什么板了..乐华的要刷程序..鼎科的有用跳线的驱动板..

网友:
新手或者没编程器的建议用鼎科的GM2621直接跳线就可以上屏了,22寸以下的基本都可以点亮

网友:
学习了 一直想问这个问题 还有高压条呢 配上就可以用了吧

网友:
实在不会可以弄个12V的适配器,+通用高压,+通用驱动板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鼎科2621跟乐华NTA91B都不用刷都自带有19屏以下的程序。别的2025等一般都在刷写相应的程序才能点亮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