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0-12-06):
865P主板开机掉电,用假负载测到主电压2.5V。是电源主IC的问题吗?型号:RT9248A
怎样知道这个IC的好坏?

网友:
你别插4口供电试下,如果能开机说明是12V供电短路造成的开机掉电,

网友:
首先看一下是否有电容鼓包,漏液之类的,是否场管有烧伤,冒锡珠等。然后摸一下主板上有无发烫的芯片。在就是如楼上所说的,判断是CPU供电那一块造成的掉电还是主板上其他地方不良引起的掉电

网友:
加焊电源IC现在正常了,不过冷启动开10秒左右会断电,两次这样,然后就正常了。这和那里有关呢?

网友:
IO跟南桥灰尘清理一下,灰尘过多回潮漏电造成。

网友:
IO和南桥都清理过了
冷启动开机有时候一两次断电,第三次就正常
开机正常的时候也就一分钟左右死机,画面不动 在DOS下面
这种情况有没人修过

网友:
我是一个菜鸟,该怎样学好主板维修呢?

网友:
有没人知道是什么问题?

冷启动开机一次或两次的时候会断电,开机已经是显示了画面的。
就算不断电的情况下,停在一个画面死机。死机后没复位

网友:
这种问题应该把CPU 旁边的MOS管,电源IC 全部换掉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