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郁闷的三星R18

楼主(2010-12-06):
HAINAN3 BA92--04639B,。故障是不开机,电源管理是MAX1909,开机控制芯片是HBS-2110B。系统供电是MAX8734.按开机键开机灯亮,5V  3V  16V正常。CPU供电芯片SC452的36脚有0到0.5的变化(好像应该是0到5吧)2脚也没有输。主板上一个编号EC510的在路测量短路,拆下测是好的。拆下附近的几个场效应管测也没有发现问题,朋友给提供的图纸好像不一样,零件序号对不上,按照图纸拆下L5,测他的焊盘还是短路,拆下测反正阻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
楼主电流跑多少呀。才知道大概哪个地方故障。三星的机子一般显卡或北桥故障为多呀。

网友:
我还没有电源,是用的适配器开机的,我拔掉电源插头后指示灯还能亮几秒钟,电流应该非常的小

网友:
阻值是多少呢,要是真的短路可以用电流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主板L5的地方对地短路,拆下L5焊盘的两端对地都是0欧,没有图纸不知道还有什么分支去那里。我参考的图纸是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5094-1-1.html,可是明显的不一样,连零件的序号都不一样。

网友:
今天的进展还是比较大的,确定是VCCP CORE对地短路,摘掉CPU对地阻值变成了100欧左右。(这正常吗)也就是说CPU已经击穿了。网上报价350左右,还有键盘也已经物理损坏。客户肯定放弃了,我白忙活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