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DIY PLC智能控制电路

楼主(2010-12-06):
看到有的DIY 的BGA机器和网上卖的BGA机器,  只有上下2个温控器.  做BGA的时间和开上下温控器的时间全部由
人工去做, 想到可以用PLC 写个程序, 外加SSR . 自动完成BGA 整个过程.  完成后, 蜂鸣器响!

预计本周末做出程序和外部硬件控制回路图

网友:
用PLC成本高些,不过还算方便,因为有些型号的PLC就自带K电偶的采集转换电路,通过简单设置就可以驱动SSR。不过最好带个触摸屏的,才算物尽其用。用PLC就可以把温控表全省掉了,不知楼主是仅仅用PLC控制温控表吗,那就没必要了,如果是以PLC 为核心那就和讯维的那款7500元的一样了,期待楼主能尽快发布电路

网友:
支持!这样最终还可以由电脑控制,

网友:
2楼的朋友:

                 你好!  我也想用PLC 直接控制上下加热器.  目前还没找到有PLC 可以直接接热电偶的.
OMRON 最新的也要用模块转换才行,  那样成本很高.
能否推荐一款PLC 可以直接接热电偶的?

            初步设想是用UPLC  ( 目前国内外最小的PLC, 体积只有OMRON DC12V 中间继电器大小, 价格不到200RMB,  但还需用温控表.PLC 输出控制上下温控表的输出)

网友:
在BGA中   重要的是要控制好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