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M

楼主(2010-12-06):
问题是不开机 客户说进过水 拆开也没见哪进水了 测试无待机电压 5V和3.3V都没有 管理芯片用是MAX8734A 查了下 工作条件都满足 可控制信号就是没有电压 如果单纯的没有待机电压就好了。在测其中一组待机电压发现短路了,前段时间修过和这块板一样的,是公共点短路.用2V烧机 烧出一个贴片电容坏了 也是待机哪里的. 这次烧机从1V 2V 3V 电流开到3A多了 烧了一会 一点反映都没有. 烧不出来就自己用表查呗 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 哪位有修过类似的说下吧 谢谢了.
谢谢各位的帮助 在大家的提示下找到 J1 的跳线下极短 量南桥下面有某个电容短 拆了还是短怀疑南桥了 南桥对于我来说搞不了
还是非常感谢各位。没修好也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板子肯定有断线的地方 你下个图纸仔细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将电机电压短路那路电感拆下来,然后在拆下的电感两端分别加电压(如果是3.3V的就加3.3V电压,如果是5V的就加5V电压),根据电流的大小既可以判断出发热的元件,又可以判断出问题在供电元件的本身,还是后级负载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木上确定是后级的问题了 刚认真看了下图纸 明天去确认下哪5V还3.3的问题。然后在烧下看看吧。还是别人修过的 自己本来就太在行 这下有得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太敢使劲烧 怕烧得没救了。换块板要好多百呢。 有什么烧不坏的好经验没有吗。求指点

网友:
仁宝的板子 都有PAD 点 的  最好挨个把有嫌疑的电路断开再下手,能查出来的尽量先别烧,毕竟 烧板子有风险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点 已确定是3.3短 PAD点在图纸里面吗.我在基地下的.有四十多页.

网友:
待机3。3的有很多啊,南桥啊,IO等

网友:
先下个图纸 量 电流

网友:
断开3.3的跳线再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加电时可以将电源夹子(正极)夹住镊子或者表笔,瞬间点击,如果电流超过两安,立即移开。如果用手摸来不及,可以先用松香烟熏一下,然后在加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也是个办法 就是不知道J1这个节点后面和哪些相连 所以不好弄松香。

网友:
我晕,短路是笔记本简单的维修电路,看下是前级短还是后级,找份电路图对对这还不好修啊

网友:
可能还有水浸浊的原器件,最好把板子放在烤箱里干燥几小时。有短路的用电压别一下。基本短路也就排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对于进水的机器,首先用酒精清洗进水部分,然后用风枪低温大风速吹,或者用风扇吹干。然后找到你确认的短路的电路,比如3.3V,需要用松香烟熏的就是3.3V供电驱动芯片、时钟芯片以及南桥等,这是处理电流不是特别大的方式,对于加上电就短路的,一般都伴有特别发热的元件,肯定摸得到的,小心烫伤啊!!
      当然了,有电路图可以参照就非常方便了,实际维修中没有图纸的或者不能及时找到图纸还是很多的。

网友:
3.3伏跳线是什么,好没见过这 板子呢,为什么有大电流,却摸不到明显发热的地方呢,我也遇到过好几次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