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不显示

楼主(2010-12-06):
    联想F41A独显,不显示,电流跑的1.2A  有调变,,显卡做过了 ,,还是不行,,,外接显示器也不亮

  请教高手是哪里问题

网友:
板卡,,太贵了,,客户不同意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继续 修把!

网友:
取下来 重新植球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重新植球看看,不行就换显卡

网友:
电流1.2 不能代表就是显卡坏了,首先要确定 跳变 是跳到哪一步了? 然后看装不装内存电流的跳变有没有差别,然后检查显卡的卡槽是否OK     这都是最初步的 还有很多信号需要查,没有那么简单就能断定是哪里问题的 太武断了!  这个机器显卡爱坏是通病,一般加热都能好的 ,而且这个机器好像外接不显示的,要切换的

网友:
有跳变。。。要看有几次跳变啊,,,不要还没过内存就狂搞显卡了没用的。。。

网友:
显卡坏的可能性还是最大的,先换上个显卡一试不就知道了,没显卡换就到维修站去判断。

网友:
找个显卡板测试一下吧,确定了,最好换个显卡板,这个板有升级的版本,并不贵,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你那电流是直接那么高的还是慢慢跳变上去的

网友:
我修过是显卡 的问题   换原装的就好

网友:
我以前也修过,也是不行,不过我放下电就OK,如果你的还是不行的话那你就在做显卡试试。

网友:
电流有跳变就示波器看下跑到哪里了这样才好下手,看电流估计显卡可能性大些

网友:
这个板子的确最容易出的就是显卡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板子旁边的一个USB小板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过,换过新显卡,新北桥也是不亮,电流还是1。2就是不亮。没修好。后来别的店给修好了。

网友:
上次碰到一样的机器      换了块全好的 一模一样的显卡板  上去 电流时1.3A   南桥做了  一样   客户急  换板了     确定不是显卡了  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了

网友:
如果显卡供电正常,,用手摸,,就感觉有点温温的,,,是不是显卡没工作呀。。。显卡工作除了供电外,,还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刷个BIOS看看。估计还是显卡没有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