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S41 高压条

楼主(2010-12-06):
  今天客户拿来一明基本 说以前在这里修的显卡 保三个月   我拿到手里仔细一看  过保两个月了。跟客户商量一下 帮他重做。我开机看是白屏,外接花屏。我就帮他做了显卡,做好外接一看OK。装机,装好在开机无背光,郁闷,在拆屏看是什么坏了,一量 高压条坏了。我认真看下条子。是19V的,我找个相同的笔记本通用高压条换上,有19V 3V 地 亮度调节。一共6跟线,19V跟地都是两根的,我接上4根    在开机屏白了5至6秒,然后正常  毛病就在开机白屏一会,客户不同意,没办法,我把机器留下,在把剩下2根线接上,故障依旧,来请基地的大哥,大侠,大姐们帮忙看下  谢。。。。。。。。。

网友:
亮度调节和开关信号是不是接错了...接错就是这种现象

网友:
按照原来的线飞怎么会出现白屏呢,不解,如果不行把屏供电当开户信号试试

网友:
首先  你要确定 来之前是白屏的,那么就是说高压是能工作的,你做完显卡不行了  那就肯定是显卡没做好呀  改什么高压呢?  而且开启信号还找不对 能行吗? 肯定要还原的

网友:
S41光加焊显卡,一般是不行的。最好还是换一个改良后的芯片上去。

网友:
加焊管不了多久又会挂

网友:
显卡都弄好了,我确定是高压条,我用原来的高压条是暗屏,灯管是好的,改了就是亮5到6秒白屏  然后一切正常   请高手啊

网友:
这年代什么问题都有,只是做显卡又把高压条扯了进来,要是报价不高还真是亏死,

网友:
直接改普通高压条,不要亮度调节,3根线,开关控制在屏上拉下来就OK

网友:
这是电路的时序问题。

网友:
头一次听说这事

网友:
师傅说是显卡问题,我又做了便不行,现在直接从屏线上拉了个3V 下来,开机还是白屏一下,1秒钟了    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