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NTER865PE的BIOS刷新工具

楼主(2010-12-06):
I我手上有块NTER865PE的主板不支持CY D的CPU。看来只有刷BIOS了,请有经验的朋友告诉用什么刷新工具啊?好像AWDFLASH刷不了。

网友:
你要先确认这主板BIOS的类型啊!手头没有编程器吗?不用编程器的话,除了AWDFLASH、AMI还有就是凤凰的三种

网友:
你最好还是用编程器来刷吧,,这样安全,,

网友:
865PE 本身就应当支持这个CPU的,

网友:
我的这个主板非常奇怪,上CY D的点不亮

网友:
估计是你的u坏了,865支持的cd的,除非你说的u是775的

网友:
865肯定支持赛D的,换一个试下。

网友:
是不是 主板上有跳线啊
有跳线的话你不跳 是肯定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