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3J不上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0-12-06):
此机器拿来的时候就是不能加电的问题,开机键有3.3发的电压,但系统供电芯片没有输出3.3V电压,测量PS51020,只有24脚有一个19V的电压,其他引脚都没有电压,换了一个新的PS51020芯片,再测量,24脚有19V,22脚5V,6脚18V,BST1和BST2为4.5V的电压,REF、ENBL1和ENBL2都没有电压,再次检测主板,测量从开机芯片(iT8510TE)到PS51020的开启信号电压为0,换了一个iT8510TE,还是一样,该有的电压还是没有,小子是一个新手,请教各位老大,下一步应该怎么办了,我以为换了一个iT8510TE会好的,没想到一点用处都没有,求助各位高手们不吝赐教,不胜感激!机器有点儿急,麻烦哥哥们了!

网友:
你量下IO的工作条件都有没有满足,不要轻易去换啊

网友:
还有你换了一个新的系统供电芯片 3 5V有没有输出来呢

网友:
没有3V,5V输出,我才去换I/O的

网友:
好像触发了才有3V 5V,先去找一份ASUS 的上电时序看看 慢慢比着修 需要查的太多了

网友:
我看了一些资料,说的是待机时有3.3V,没5V,不是这样吗   现在也没3.3V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华硕这种故障,没修好

网友:
我在修f3jm 也是ec没有输出,待机有3。3v 和5v的

网友:
我这是一个电压都没有输出,郁闷

网友:
这款机子应该是插电后就有3.3和5的,开机键有3.3
先把51020的REF搞出来,一般来讲,供电和接地正常的话就能出REF
慢慢搞,急也没用

网友:
多谢各位老大,我又重新换了一个I/O,可以上电了

网友:
有好多东西都不懂,我感觉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