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自动从启故障分析解决

楼主(2010-12-06):
一、软件方面

  1、病毒 “冲击波”病毒发作时还会提示系统将在60秒后自动启动。 木马程序从远程控制你计算机的一切活动,包括让你的计算机重新启动。 清除病毒,木马,或重装系统。

  2、系统文件损坏 系统文件被破坏,如Win2K下的KERNEL32.DLL,Win98 FONTS目录下面的字体等系统运行时基本的文件被破坏,系统在启动时会因此无法完成初始化而强迫重新启动。 解决方法:覆盖安装或重新安装。

  3、定时软件或计划任务软件起作用 如果你在“计划任务栏”里设置了重新启动或加载某些工作程序时,当定时时刻到来时,计算机也会再次启动。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打开“启动”项,检查里面有没有自己不熟悉的执行文件或其他定时工作程序,将其屏蔽后再开机检查。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运行”里面直接输入“Msconfig”命令选择启动项。

二、硬件方面

  1、机箱电源功率不足、直流输出不纯、动态反应迟钝。 用户或装机商往往不重视电源,采用价格便宜的电源,因此是引起系统自动重启的最大嫌疑之一。

  (1)电源输出功率不足,当运行大型的3D游戏等占用CPU资源较大的软件时,CPU需要大功率供电时,电源功率不够而超载引起电源保护,停止输出。电源停止输出后,负载减轻,此时电源再次启动。由于保护/恢复的时间很短,所以给我们的表现就是主机自动重启。

  (2)电源直流输出不纯,数字电路要求纯直流供电,当电源的直流输出中谐波含量过大,就会导致数字电路工作出错,表现是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3)CPU的工作负载是动态的,对电流的要求也是动态的,而且要求动态反应速度迅速。有些品质差的电源动态反应时间长,也会导致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4)更新设备(高端显卡/大硬盘/视频卡),增加设备(刻录机/硬盘)后,功率超出原配电源的额定输出功率就会导致经常性的死机或重启。 解决方法:现换高质量大功率计算机电源。

  2、内存热稳定性不良、芯片损坏或者设置错误 内存出现问题导致系统重启致系统重启的几率相对较大。

  (1)内存热稳定性不良,开机可以正常工作,当内存温度升高到一定温度,就不能正常工作,导致死机或重启。

  (2)内存芯片轻微损坏时,开机可以通过自检,也可以进入系统,当运行一些吞吐量大的软件时就会重启或死机。 解决办法:更换内存。

  (3)把内存的CAS值设置得太小也会导致内存不稳定,造成系统自动重启。一般最好采用BIOS的缺省设置,不要自己改动。

  3、CPU的温度过高或者缓存损坏

  (1)CPU温度过高常常会引起保护性自动重启。温度过高的原因基本是由于机箱、CPU散热不良,CPU散热不良的原因有:散热器的材质导热率低,散热器与CPU接触面之间有异物(多为质保帖),风扇转速低,风扇和散热器积尘太多等等。 还有P2、P3主板CPU下面的测温探头损坏或P4 CPU内部的测温电路损坏,主板上的BIOS有BUG在某一特殊条件下测温不准,CMOS中设置的CPU保护温度过低等等也会引起保护性重启。

  (2)CPU内部的一、二级缓存损坏是CPU常见的故障。损坏程度轻的,还是可以启动,进入系统,当运行一些吞吐量大的软件(媒体播放、游戏、平面3D绘图)时就会重启或死机。
  解决办法:在CMOS中屏蔽二级缓存(L2)或一级缓存(L1),或更换CPU排除。

  4、AGP显卡、PCI卡(网卡、猫)引起的自动重启

  (1)外接卡做工不标准或品质不良,引发AGP/PCI总线的RESET信号误动作导致系统重启。

  (2)还有显卡、网卡松动引起系统重启的事例。

  5、并口、串口、USB接口接入有故障或不兼容的外部设备时自动重启

  (1)外设有故障或不兼容,比如打印机的并口损坏,某一脚对地短路,USB设备损坏对地短路,针脚定义、信号电平不兼容等等。

  (2)热插拔外部设备时,抖动过大,引起信号或电源瞬间短路。

  6、光驱内部电路或芯片损坏

  光驱损坏,大部分表现是不能读盘/刻盘。也有因为内部电路或芯片损坏导致主机在工作过程中突然重启。光驱本身的设计不良,FireWare有Bug。也会在读取光盘时引起重启。

  7、机箱前面板RESET开关问题 机箱前面板RESET键实际是一个常开开关,主板上的RESET信号是+5V电平信号,连接到RESET开关。当开关闭合的瞬间,+5V电平对地导通,信号电平降为0V,触发系统复位重启,RESET开关回到常开位置,此时RESET信号恢复到+5V电平。如果RESET键损坏,开关始终处于闭合位置,RESET信号一直是0V,系统就无法加电自检。 当RESET开关弹性减弱,按钮按下去不易弹起时,就会出现开关稍有振动就易于闭合。从而导致系统复位重启。
   解决办法:更换RESET开关。 还有机箱内的RESET开关引线短路,导致主机自动重启。

  8、主板故障

  主板导致自动重启的事例很少见。一般是与RESET相关的电路有故障;插座、插槽有虚焊,接触不良;个别芯片、电容等元件损害。

  三、其他原因

  1、市电电压不稳

  (1)计算机的开关电源工作电压范围一般为170V-240V,当市电电压低于170V时,计算机就会自动重启或关机。 解决方法:加稳压器(不是UPS)或130-260V的宽幅开关电源。

  (2)电脑和空调、冰箱等大功耗电器共用一个插线板的话,在这些电器启动的时候,供给电脑的电压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往往就表现为系统重启。
  解决办法就是把他们的供电线路分开。

  2、强磁干扰 不要小看电磁干扰,许多时候我们的电脑死机和重启也是因为干扰造成的,这些干扰既有来自机箱内部CPU风扇、机箱风扇、显卡风扇、显卡、主板、硬盘的干扰,也有来自外部的动力线,变频空调甚至汽车等大型设备的干扰。如果我们主机的搞干扰性能差或屏蔽不良,就会出现主机意外重启或频繁死机的现象。

  3、交流供电线路接错 有的用户把供电线的零线直接接地(不走电度表的零线),导致自动重启,原因是从地线引入干扰信号。

  4、插排或电源插座的质量差,接触不良。 电源插座在使用一段时间后,簧片的弹性慢慢丧失,导致插头和簧片之间接触不良、电阻不断变化,电流随之起伏,系统自然会很不稳定,一旦电流达不到系统运行的最低要求,电脑就重启了。
  解决办法,购买质量过关的好插座。

  5、积尘太多导致主板RESET线路短路引起自动重启。

  四、部分实例

   1、CPU二级缓存坏的实例

  一台865PE-Neo2,P4 2.8c,KingMax DDR400,Windows XP系统。在玩游戏时自动重启,更换内存、显卡、电源故障依旧。在BIOS里关闭二级缓存,运行很慢,但不自动重启,后更换CPU(P4 3.0e)故障排除。最后该CPU返厂。 一台KT4AV,AMD XP1800+,DDR333,Windows XP系统。不能进入系统,一到XP开机画面就自动重启,更换内存、显卡、电源故障依旧。进入BIOS并将CPU二级缓存关闭,保存退出后重启,可以正常进入系统。最后换CPU故障排除。

  2、电源故障的实例

  两台兼容机,一台CPU为Athlon XP 1800+,一台CPU为P4 2.0GHz,电源为世纪之星电源。当计算机处于满负荷状态运行一段时间后,经常性地自动重启。平时用于文档编辑、上网等一般工作时正常,只有进行大量计算时才出问题。怀疑过是CPU温度过高,检测表明温度正常。更换内存、显卡故障依旧。另外检查硬盘发现,其中一块硬盘出现了坏道,更换硬盘重装系统后故障依旧。硬盘出现坏道基本是电源不良导致。于是更换成航嘉冷静王后,故障消失。

  3、显卡接触不良的实例

  一台配置为845PE Neo-L主板、P4 2.0G CPU、80G硬盘、小影霸5200显卡兼容机,因为搬家挪动,重新接好后,开机自检正常,闪过主板LOGO后,出现WINDOWS XP启动画面,接着光标闪动,一切很正常,可是约摸着快要进入系统的时候,电脑突然“嘀”的一声重启动了,重新启动几次都是这样。检查电脑接线,没有问题。启动时选安全模式能进入系统,运行也正常,重启后进入BIOS里查看CPU温度,在正常范围内,排除因CPU过热导致的重启。因为搬家挪动之前是正常的,考虑是否搬运过程中震动是接插件松动。打开机箱,检查显卡,发现没有插紧,重新插紧卡牢,重启故障排除件故障,而大费周折。

  4、内存不匹配的实例 865PE、K7N2、K8N的主板在使用200MHz的前端总线时,最好使用CL=2.5的DDR400。使用CL=3的DDR400经常出现自动重启的故障,此时把内存降为DDR333,故障消失。这种实例太多了。建议各位用户还是用CL=2.5的DDR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