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每次开机都卡在XP滚动条,大家帮忙

楼主(2010-12-06):
电脑发生了怪毛病,开机的时候卡在要近桌面的滚动条那(键盘灯闪亮后),就死机了,重启安全模式可以进去,重装系统,也可以了,然后能用,等关机,第二天有出现这毛病,又要装系统才能进系统,硬盘换过了一块,内存我有两条,单独插,问题都没有解决,我用主板诊断卡,是那种四位灯的,显示的是FF96,但是能正常开机显示的也是FF96,很头疼,希望大家帮帮忙,给些办法,坏的前一天都是好的,第二天开机的时候发现主板电池没电,电池也换过了,从这以后就发生了这些问题

网友:
把键盘和鼠标接口的电容去掉试下

网友:
还不行的话刷一个BIOS,再不行就换南桥

网友:
还真不懂,学习下,也想知道怎么回事,下次碰见也不用头疼了

网友:
显卡看过没有?

网友:
如果确定硬盘是好的内存好的,换一个键盘和鼠标试试,我修过一台主机有类似的故障,换键盘和鼠标修复。

网友:
这种怪现象,只有一样一样的代换来试了.

网友:
装个好系统

网友:
估计是CMOS参数丢失问题!你可以这样做试试:
清CMOS信息,LOAD DEDAULT,再设置自己的参数信息,记得保存~~
试试看,如果不行再重装一下系统!

网友:
記憶體有測過嗎?

网友:
楼上的  你说的记忆体是内存条吗

网友:
更换主板。。。。。。..

网友:
显卡 看看了   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放电试下  CUP换换  不行  做个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应该是你的主板有漏电,你可以试一下关机但不要拔电源。等弟二天试试。

网友:
关闭软驱、设置硬盘吾为第一启动项。

网友:
可能是coms电路故障,拔掉电源插头断电后,coms清零,有的机型就不能进系统,如果只关机不拔插头,有待机电压,就能进系统了。

网友:
应该是键盘鼠标

网友(2011-09-18):
这也这遇了一台,新机卖出去不到三个月,,,有时卡,有时能进~!吐血ing,,,,

网友:
也遇到一台,换了硬盘有时行,有时也不行

网友:
进不了系统一般是内存条,和硬盘,有时电源不够也会的

网友:
主板供电是主要问题,CPU供电和内存供电电容性能下降是首选。当然先要保证ATX电源不是老弱病残。

网友:
显卡电容鼓包

网友:
电容失容了吧!

网友B:
我也遇到过一次 最后换主板解决的问题

网友:
关闭usb接口

网友:
usb线路问题

网友:
我这也有个华硕A8J 估计是北桥的问题 intel的 客户还没说修 还没动

网友:
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网友:
驱动不合适,有可能是usb设备,或摄像头,无线网卡驱动不合适,安全模式试了没有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和内存问题,替换了试试看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过,有时候换鼠标,换键盘就好,不过偶尔不行,郁闷

网友:
南桥或io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装光驱 就把光驱拔掉试试

网友:
内存 能进p e 么

网友:
換個硬盤和內存試試

网友:
查查数据线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