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A32E通电20秒左右断电

楼主(2010-12-06):
BENQ A32E通电20秒左右断电,经检测发现CPU风扇不转,散热器堵死,心中喜,呵呵,送钱来的,拆下散热器清洗,风扇上油,装好通电风扇不转,还是20秒左右断电,测量FAN接口没5V,拆下主板把Q14的D,S级短接,通电后风扇长转,晕死,还是20秒左右断电,都出现了XP的画面,拆掉硬盘,故障一样,在BIOS里面一样的到时间肯定断电,晕死,祼板在外面用摸各MOS管和IC温度没发现异常,用示波器打各级MOS官电压也没发现杂波,维修陷入困境,想到最开始风扇 不转,是不是哪里保护电路工作了,查看Q14的的G级通到U7056 ADT7460去啦,ADT7460没工作??查看7460各工作电压正常,10到13脚应该是各种监控信号,也示发现异常,一时找不到芯片更换,断电用万用表打各脚对地阻值发现1,16脚两系统信号阻值不一样,这两信号是同一类型的,应该阻值一样才对,问题可能就在这里吧,看电路图发现这两信号分别通到Q33,Q40的S级,在电路板上找到这两管子发现7460的16脚对Q33不通,检查发现R473开路,更换后通电不断电啦,这时断开最开始短接的Q14的DS极,风扇也转啦,到此完美修复

网友:
是不是温控出了问题

网友:
温控芯片的总线信号开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