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光驱不读盘的问题

楼主(2010-12-06):
用的移动光驱,usb口的,在别的电脑读同一张盘正常,在这台提示“光驱:“磁盘未格式化!:Windows不能从此盘读取。此盘可能已损坏,或者使用的格式与 Windows不兼容。”什么原因啊?怎么解决?请各位高手大侠指教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换个好的光驱

网友:
检查一下USB接口的供电是否不足,用双接头线试试

网友:
问题出在你的U口供电不足或U口不正常,还有就是USB光驱的本身问题,
供电不足可以用外接电源加强,其他问题就要看你自己去试了才能知道~!

网友:
谢谢各位!重新换光驱了

网友:
U口供电啊   一般都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