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显存颗粒短路

楼主(2010-12-06):
接手一片七彩虹7300 gt   256ddr2,检测显存供电短路,显存颗粒巨热,把8片颗粒吹下后 ,不短路了,请问怎么测试ddr2显存颗粒   是测试颗粒数据对地阻值???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那个烫就是那个呗,为什么都要吹下来,,

网友:
感觉 都有点热,但是其中一个巨热,拆了巨热的 还是短,所以想拆下了 仔细测量下

网友:
测显存供电 数据跟地之间的值过小的就 是坏。

网友:
还要确认下供电哦

网友:
我想你该先测量下供电吧

网友(点评):
显存供电1.8(ddr2显存),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你那是显存电压短路造成的  你运气还不错 拔了8颗显存拔好了,我有片也是显存电压短路 把8颗显存拔了没有好 然后把GPU拔了才好呢 郁闷了,现在你要确实是那颗显存坏的影响的,如果是3星的显存的话 建议你换8颗新的,不是3星的话 就一个一个装了 装一个就量下显存电压有没有短路就行了!感觉还是建议你换新的,即使你装上去好了的话 也用不了多长时间的

网友(点评):
三星的只是BC14,BC20这一系列的有问题,其他还是很好的,,,,

网友(点评):
三星的DDR2挺好的,坏的很少,又耐热。不要一棍子打死嘛。而且BC12,14是在高温或电容爆浆以后电压波纹太大而坏的,显卡保养得好也不容易坏的。

网友:
没有更简单直接的方法么?

网友:
今天又接收一个同样的显卡,也是同样的毛病,显存供电短路,今天运气好直接拆除2个发热的,内存供电不短,还没有找到一样显存(都是三星),等找到了,换上在向大家报告

网友:
换显存,支持,技术员的世界,不存在换卡,要么就不要发贴。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显卡的显存有供电电感还好办些,我有快无铅的8600GT,显存供电短路,供电管烧毁,也是不知道那个IC坏了,麻烦呀

网友:
对住显存的定位图来查显存的数据跟供电的脚位就可以查也来了..

网友:
学习了   我是 新手

网友(2011-01-05):
为什么全拆啊      确认供电没问题了     一颗一颗拆啊

网友:
测VDD和V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