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 P5LD2 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06):
不保存CMOS的维修思路:
1 目测主板上有无撞件或断线或烧毁,特别是电池座有没有损坏
2 电池电压正常为3V,最低2.7V
3 检查CLRTC上的跳线帽设置是否正确,检查PIN有没有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4 检查32.768KHz是否起振,如果频率正常动作,以上项目确认之后没有问题更换32.768
5 (1)测量1Kohm SR14是否正常,可以用万用表的电压挡来测量电阻两端的电压
   差正常为 1mv--10mv;  也可以根据I=V/R,测量通过SR14的电流,正常为1uA-10uA
   (2)测量SD2是否正常,先拿掉跳帽,然后测量SD2两边的电压值,看是否为3V?这样可以判断是
   不是由于二极管本身造成的,还有是由于连接BAT的负载引起的,比如IO,南桥,以及相连的电容等

不上电的维修思路:
1 目测
   (1)测量12V,5V,3V,5VSB,3VSB电压对地阻值
   (2)检查是否有撞件断线零件烧毁
   (3)检查跳线设置是否正确并CLEAR CMOS
2 电压
   (1)检查电源输入5VSB电压是否正常
   (2)检查5VSB转3VSB是否正常,5VSB通过PQ79转出3VSB,给SC,LAN,IO等
   (3)检查LAN的电压是否正常,由3VSB通过电压转换成2.5VSB_LAN,1.2VSB_LAN
   (4)BAT电压正常为3V,最低2.7V
   5VSB-从电源发出5VSB并且提供电压给南桥及MOSFET转出3V
3 时钟
   测量SB旁边的32.768
4 PS_ON#
   (1)测量RSMRST#由IO发出给SB
   (2)测量PWRBTN#
   (3)测量IO_PWRBTN#
   (4)测量SLP_S3#和SLP_S4#,正常为3.3V
   (5)测量PSON#电压,正常为5V
PWRBTN#-使用3VSB电压并提供给南桥及IO
假如PWRBTN#无电压,我们应先从提供电压的3VSB开始查起,确定电压正常后在来确定3VSB是否有接到其他线路,如果没有其他线路在查看是否有断线
IO_PWRBTN#-从IO发出提供给南桥的信号
我们应该先确定IO_PWRBTN#是否从IO发出,如果触发PWRBTN#后该信号无输出,就选择更换IO
SLP_S3#,SLP_S4#-从南桥发出信号到IO
先确定信号是否从SB发出,如果我们触发PWRBTN#后,IO_PWRBTN#信号也输出给SB但是SB并没有发出SLP信号,这样就选择更换SB(更换前须确定是否SB到IO之间无断线)
PS_ON#-从IO发出信号接到电源
先确定IO到电源绿线是否有断线,如果无断线且IO有接收到SLP_S3#及SLP_S4#信号,这时选择更换IO

不跑码和无RST的维修思路
1 目测
   (1)DEBUG卡显示FF、00或RST常亮,有很多板子往往因为断线,撞件,掉件导致
   (2)清CMOS,检查跳线设置状态
   (3)确定BIOS资料正确,可以更换或者刷新好的BIOS换上
2 电压
   StandBy电压
   (1)电源提供的5VSB是否正常
   (2)5VSB转3VSB电压是否正常,1.05VSB电压是否正常
   (3)提供给网卡的电压是否正常
   Main电压
   (1)内存电压1.8V,VTTDDR 0.9V是否正常
   (2)PCI-E电压12,3VSB,3V是否正常
   (3)南北桥电压是否正常,通常测量南北桥旁电感就可以了
   (4)VCORE电压是否正常
3 时钟
   (1)测量时钟芯片工作电压,正常为3V
   (2)测量时钟芯片的基频14.318
   (3)测量时钟芯片产生的标准频率
4 PWROK(通常PCIRST#为低电平时,需要测量PWROK信号是否正常)
  (1)PWROK_PS连接到OR9与IO 87PIN
   (2)PWROK IO 71PIN连接南北桥
   (3)CPUPWRGD连接南桥和CPU座
5 RESET(测量PCIRST#信号是否为低电平)
   (1)PCIRST#
   (2)RST#_IDE,PLTRST_PCIEX16,PLTRST#,RSTCON#,CLK_RST#,LAN_RST#
   (3)CPURST#,正常为1.5V(CPURST#为低电平,通常不会引起RST灯常量,是FF或00)
6 地址,数据,控制信号
   地址,数据可以通过一些辅助测量工具来逐一确认信号是否正常
   (1)CPU←→北桥 HA(3~31) HD(0~63)
        控制信号(HADS#,HTRDY#.......)
   (2)南桥←→PCI AD(0-31)分别有C#BE(0~3)控制
        控制信号(FRAME#,IRDY#TRDY#,DEVSEL#,STOP#......)
   (3)北桥←→PCI-E
   (4)BIOS←→南桥和IO  LAD(0~3)
        控制信号(LFRAME#)
需要注意的是类似1394等功能也是用PCI总线,如果出现问题也会引起PCI总线错
   系统总线
    (1)SMB_CLK和SMB_DATA的值都为3.3V
    (2)这两个信号连接到南桥,时钟芯片,内存SM总线是从南桥发出的

网友:
不过内存维修思路
1 目测
   (1)内存插槽是否有损坏
   (2)北桥与内存槽之间是否有断线烧毁
2 BIOS
   确认所使用的设备完好,排除认为因素,更新BIOS和清COMS
3 电压
   (1)5V_DUAL正常为5V
   (2)1.8V_DUAL正常为1.8V
   (3)VTT_DDR正常为0.9V
   (4)VREF_DIMM正常为1.5V
   (5)SMB_DATA和SMB_CLK正常为3.3V
4 时钟
   内存上的频率由北桥控制,可以在内存槽进行测量MCLK(0~5) MCLK(0#~5#)
5 地址 数据
   用万用表测量AD信号和控制信号是否正常
6 最后更换BGA

PCI-E插槽维修
1 目测
   (1)目测主板有无断线烧毁,PCI-E槽与北桥之间有无断线
   (2)清CMOS,恢复CMOS对PCI-E的正确设置
2 电压
   (1)12V
   (2)3V
   (3)3VSB
    量电压的时候建议插上显卡测量更准确
3 时钟
   测量A13-100M,由时钟芯片发出,建议插卡测量
4 RESET
   测量A11-PLTRST_PCIEX16#,由南桥发出
5 地址 数据 控制信号
   测量PCI-E上的AD信号对地阻值

网卡维修思路
1 目测
   (1)目测网卡接口内有无短路或者接触不良
   (2)网卡接口附近有无烧伤,网卡周围有无撞件,掉件
2 BIOS
   (1)设置BIOS,确保无误
   (2)更新BIOS
3 电压
   (1)3VSB
   (2)2.5VSB_LAN 1.2VSB_LAN
4 时钟
   测量14 15PIN-25M
5 RESET
   测量5PIN-PLTRST#
   在对RSTCON#做触发时PLTRST#会有高低高的变化
6 更换网卡芯片和南桥

声卡维修思路
1 目测
   (1)目测声卡座内有无接触不良
   (2)声卡座附近有无烧伤,声卡周围有无撞件
2 BIOS
   (1)BIOS中声卡设置为AUTO
   (2)更新BIOS
3 电压
   (1)3V
   (2)5VA
4 时钟
   6PIN,ACZ_BITCLK
5 RESET
   11PIN-RST#,触发RESET信号时,RST#有高低高动作
6 地址 数据 控制信号
   PIN5   ACZ_SDOUT
   PIN6   ACZ_BITCLK
   PIN8   ACZ_SDIN0
   PIN10 ACZ_SYNC
   PIN11 ACZ_RST

网友:
非常详细,抛砖引玉!

网友:
建议给个精,说得超详细

网友:
这精华咱得要好好消化,不然真是浪费楼主的一片苦心啊,努力吧。。

网友:
楼主是华硕的工程维修人员吧,这么详细的

网友:
楼主,请把资料发到资料区。别发原创区。

网友:
楼主发的太有价值了。

网友:
这已经可以当作教程了。建议加精。

网友:
太强了,,楼主应该是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很有收获啊,思路一下就好像被打通啦

网友(2011-03-22):
楼主最好把图纸附上,大家研究下,这个机型CPU场管易发烫

网友(2011-12-25):
没有图啊

网友(2012-02-21):
楼主  图都挂了 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已经编辑不了帖子了 帖子里的图片打包发上来 谁能编辑谁编辑一下 不能编辑就下载看

网友(2012-05-07):
唉,除了学习,不然没法看懂,郁闷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