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经验二

楼主(2010-12-06):
维修对像:映泰945GZ Micro 775SE主板
现象分析:触发不跑U,其它四大电压(CPU、北桥、南桥、内存——后面称呼同此不再赘述)正常。
实施操作:将BIOS芯片取下,用刀片将四周围已氧化的金属脚刮一刮。重新再试OK
问题补充:触发不跑U的原因太多,只能一步一步地排除,原则是先排除简单容易的问题,有时一个简单的操作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维修对像:华硕P5L-MX/POST主板
现象分析:通电后可触发,但不跑U。
实施操作:加焊电源主、从IC后不OK,再刷BIOS不OK,用力压CPU座后启动也不OK,取出CPU,将CPU座中倒伏的针轻轻拔起后仍不OK。最后下结论:烧北桥,这次放弃修理,如果维修费可观的话,可以考虑做BGA。
问题补充:如果开始维修时,先排除外观故障的话,可以省下很多功夫!!

网友:
呵呵 经验都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

网友:
第二例,北桥虚焊,也可能引起该故障啊

网友:
没懂你说的烧北桥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有没有打内存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