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N73T ver。2.0

楼主(2010-12-06):
今天同行拿来一七彩虹N73T ,故障是不过内存!经过测量并没有发现故障所在,没办法,刷了个BIOS,结果是还是不过!后来想不会是条内存吧?便找了667换上还是不行,便又换了根533,结果过了!!
原来此板只支持533的内存!!1

网友:
此板应该支持800,也许是别的鼓掌

网友:
是不是桥虚焊了

网友:
有的主板确实是挑内存的

网友:
N73的主板,比945的还要高点,都支持酷睿了,还不支持能上667的条子?

网友:
n73的板是支持800的内存的。可能不是内存那里的问题。楼主查准一点。

网友:
这种板子的桥容易虚焊,加焊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