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升技IL9 PRO-V主板 不能关机 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06):
型号:升技IL9 PRO-V,945PL芯片组,775CPU
故障:不能关机

这是返修板,之前是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就修复了。此次维修过程如下:
1) 打值正常,供电、时钟、复位也正常。
2) 装上CPU、内存……进系统正常。关机时发现不能关机,显示器无显示,主板不断电,诊断卡复位灯常亮。怀疑XP系统问题,换系统后依旧。可以进系统,且除了不能关机外系统其它功能均正常,所以不考虑南桥问题。

3) 这板是945芯片组,不像NV芯片组关机需要严格关机时序,只需置低SLP_S3就可以了。这板没有电路图,观察发现采用83627的IO,而这IO 73脚就是南桥发出的SLP_S3信号。
4) 待机时测得IO 73脚0.7伏电压正常,但是上电后,用万用表一测73脚就会断电,说明与73脚相关连的东东肯定有问题,考虑从73脚开始跑线。观察发现IO 73脚外面没有迹线,怀疑此脚信号是从焊盘接入。拆下IO,果然如此:

5) 从IO焊盘73脚跑线到主板反面,发现它与南桥直连,但中间断线,此时问题已找到。

6) 用刀片刮开断线的地方。

7) 用吸锡线把断线处补好。

8) 上电测试IO 73脚电压正常。

9) 可以正常关机,此板修复。

PS:这次没有仔细观察板的外观,是因为上次这板也是我修的,这次太粗心了。最重要的是一想到上次也是自己修的,内心便躁动起来,想马上一探究竟……刚发走的主板过两天便发回来返修(12月3号发走的),太意外了。这应该是运输过程中碰撞造成的断线。

网友:
陈师兄果然牛X啊,是今天下班前你叫帮你拍照的那块板吗

网友:
看这个实例学会了点东西

网友:
思路不错啊。哈哈曾几何时我也修过这样的故障。
嘿嘿。长江后浪来了。我赶紧闪~

网友(点评):
哇,饼哥,你要多来12楼,好久没听到你边修板边分析的时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在这边3楼大屏幕分析。哈哈

网友:
看来以后还得细心观察

网友:
思路不错,发货要注意包装好!

网友:
楼主现在是高手啦!

网友:
思路讲得很好,值得借鉴啦

网友:
我想问下,那线断了主板怎么开机的,W83627的工作流程,68PIN  PSIN接开机键,按下开机键后IO 68PIN收到一个PSIN 开机信号,IO 67PIN给南桥一个开机信号 (PSOUT),然后南桥返回一个信号(SLPS3)给73脚,接着从IO 72脚发出PWRCTL信号直绿线,

网友(点评):
73脚的电压不稳定,线没有完全断开。

网友(2011-01-10):
楼主把问题找到 解决了 很强悍 以后知道不带8282m的 首先要关掉spls3# 呵呵

网友:
没仔细看楼主的名字 只看了楼主的文章!精品  哈哈 原来是陈哥啊!哈哈!

网友(2011-06-14):
分析得很细,对于我新手来说,是有帮助的!我要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