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触发性 保护 求解

楼主(2010-12-06):
   金达 杂牌电源 维修实在是头疼死了,肖特基这边 原本少一个2级管,原本是 SBL1645CT  S1640C  XXXXXX  结果我全部换成 SBL2040CT    S20C40C    SBL2040CT
       通电上机,可爱的风扇转起来了,可是只能转15秒 就自己断电,再短接绿线 黑线  又转15秒,我抓狂,抓紧时间,测红线4.96V  黄11。93v  橙3.2V  看是一切正常,可是为什么只能通电15秒左右?并且还有啸叫声

       我把滤波拆下来,弄干净那些黄色的胶  再装上去,短接绿线 黑线 就马上保护了,待机5V 有,绿线4.29V 也有,短接就是保护,乖了,

        今天把滤波电容全部换了,发现一个R41电阻 10欧i 变成4.8欧 马上换了,(在线圈下),以为没事了,结果还是保护。

        没有办法了,肖特基 全部拆下来,13007  这边也全部拆下来 并且 很仔细看 是否有连焊,结果没有,就把肖特基 那边换成了 SBL1645CT   S16C40C    SBL3045CT  结果还是一样 触发 马上保护,

      头晕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求师傅指点

网友:
有碰到这样问题的师傅么?

网友:
没人看见?不是吧~~~~~~~~~

网友:
换集成电路的供电滤波  你的输出电压全部偏低

网友A:
查一下TL494和LM339吧,电源保护了可能是某个引脚的电压不对引起的

网友:
应该不算低吧 不排除万用表不够准确~~~集成电路供电滤波是 胶布包着大铜线那些么?我也换了 还是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TL494和LM339吧,电源保护了可能是某个引脚的电压不对引起的

这个电源只用一个2005芯片

网友:
-5,-12有没有电压

网友:
都触发保护 怎么会有电压呢?

网友B:
电源IC 保护线路上有一个小电阻,查查看有没有烧掉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看到有好多的电容鼓包了,难道不是同一个电源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IC 保护线路上有一个小电阻,查查看有没有烧掉

师傅你看看 是不是这个电阻呀?我查过了 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一张图看到有好多的电容鼓包了,难道不是同一个电源上的?

那是没换电容之前照的~~~~~

网友D:
看看PG 线路各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PG 线路各元件

PG 附近 电阻多了~~~~~自能慢慢查吧

网友:
没人看见?不是吧~~~~~

网友:
是一个对地的的小电阻,这个电源上我没修过不知是不是这个。换掉看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