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刚开机不认鼠标,再次开机或开机后拔插一下鼠标才认

楼主(2010-12-06):
如题,开机后拔插一下鼠标为USB鼠标,请有相关经验的朋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把旁边的 排容 干了  在不行就干IO

网友:
如果鼠标没问题的话 就要看看usb供电时不是正常的

网友:
遇过,你是不是插的机箱的前置USB口中?接后面USB试试。

网友:
直接拆掉座后面的排容试下。

网友:
  说不定还是桥在问题里

网友:
用PS2接口鼠标正常不?

网友:
我自己用的主板也这样 后面有1个u口偶尔不认 必须重新插一下就好了
懒得弄  把那个口插打印机了 呵呵!

网友:
1、某些USB鼠标的控制器有兼容性的问题,例如相同的鼠标用在不同的主板上有时不灵活
2、USB座触点氧化

网友:
再不认得时候测一下键盘供电,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鼠标试试呗,再测下U口供电检查一下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