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代工,联想品牌机,型号是N1996 L-A690

楼主(2010-12-07):
此板怎么设置光驱启动。我分别用USB光驱,串口光驱和并口光驱均没法从第一启动项启动。到底是我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了,COMS可以设置保存,还可以认得到光驱,换过光驱,数据线这些都无果,就是无法光驱启动。用USBHDD可以启动进入PE后几秒钟黑屏,可能是这板不支持PE,但为什么不能光驱启动,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出来说一下。我从事电脑行业有10年之久,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害得我得用别的电脑装好系统再把硬盘搬回来

网友:
我没碰到过这问题。但是根据LZ的描述,是不是BIOS引导问题?
尝试刷下BIOS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没有你说的这种通病,支持USB启动且可以进入PE,你光驱不引导,有没有拔掉硬盘后试一下,是否是硬盘内部隐藏分区数据遭到破坏而导致的此故障。这板应该没有出三年保吧,大多用在家悦H,家悦E机型。

网友:
在开机前插入你的量产过的usbcd,在开机按开机菜单热键即可选择开机设备。这个板 子我全是这样搞,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单独使用光驱也一样不启动

网友:
光驱的固件有BUG或主板BIOS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会出现这种现象的啊 你有没有换一张系统盘试一下啊 系统盘版本太低或已经坏掉了也是会出现这种现象的

网友:
把GHOST好系统的硬盘装上些板工作正常。就是不能光驱引导,不管什么光驱

网友:
F12可以直接调启动选项     不行的话 北桥的应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