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做个U盘启动盘

楼主(2010-12-07):
  现在感觉 U盘启动盘局限性很大 很多老点的电脑都不能用    大家有没有 好用点的  通用性强的

网友:
将U盘量产,做成uSB_CDROM和USB_HDD。二合一 如果这两项都不能支持
那就只能用光盘了。

网友:
在网上下个,很多的

网友:
呵呵,各位大虾帮帮忙,顶一个吧!我也需要一个U启动盘!!在,网上下的不行!呵,领悟能力不强!!

网友:
我也搞了一个,在电脑上不能用,也不知道是老电脑的问题还是启动U盘的问题.

网友:
myfeng这个还不错
我就是用这个

网友:
能量产的就量产成cd+U盘!
然后再在U盘里安装完美者 或者杏雨

还有只支持usb1.0的老机器 用U盘非常慢而且 容易出错

网友:
晨风很好用的

网友:
我用的是U盘量产+USB HDD 的WIN PE  就是现在好多本本都是AHCI的 郁闷

网友:
晨枫还不错哦!!!

网友:
我用的是完美者的,先把U盘制作成启动盘(软件可以百度搜),然后再下个完美者的镜像(百度也可以搜得到),用UltraISO写入硬盘数据(这个要注册版的才行)。制作的U盘格式必须是USB-HDD的,再早的主板都会支持。如果有个别主板不支持,那就是这主板的USB插口有问题。

网友:
用USB-ZIP吧,最好,,呵新电老也能启动

网友:
学习了,仍然没搞明白。

网友:
楼主如果可以将里面的那些软件都可以添加入去的话多好!如thdd、DM10.0等等那就效果更顺心!....

网友:
我做的启动盘在IBM X20  845 的主板上通过,  在SIS 芯片组通过.  在联想I3, I5 机器上均通过

USB  CD ROM+ UD +USB HDD,   三启方式.  兼容性强.

PE 建议用天意完美者和水老的系列

网友:
我的CD-ROM出来了,USB-HDD的用什么软件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载晨风的吧,可以做成hdd和zip等等模式。

网友:
需要做量产U盘的可以找我。用宇瞻4G做,带萝卜家园安装版(支持直接安装)和常用工具,以及系统引导功能,XP密码破解。双PE(一个PE是支持CQ40进PE能认到盘,一个不能)可以直接安装GHOST系统,深度、萝卜双XP系统和WIN7可以手动选择安装。就收个手工和成本70块!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我做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