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过来店里没问题,客人在家故障依旧如何测试?

楼主(2010-12-07):
经常碰到客人抱着电脑来店里说蓝屏,黑屏,死机等问题,但在店里开很久都没有出现客人说的现象,有些客人反复抱电脑过来几次都依旧,只能叫客人换下插排什么的试下,后来有些也没有再拿过来了,什么的也最终也没有弄清楚是什么问题。

请问大家遇到这情况都怎么测试来确保电脑没有问题呢?我觉得跑3DMARK06好像没多大用,有没有好点的电脑稳定测试软件呢?

网友:
这个好像和电脑的周边环境有一定的关系啊。
电压,插座,环境温度,散热条件等等都可能引起蓝屏,黑屏,死机。
我感觉去客人家看看是比较好的办法。

网友:
蓝屏的一般多是软件故障多些吧?可以简单的处理一下。重装系统是第一步。再就是清理一下灰尘,尤其处理一下内存条。再看看CPU的风扇转速正常,风扇和CPU之间的硅脂是否干涸。再就是目测一下主板、显卡是否有电容鼓、漏液的地方。最近量一下电源输出的两个电压,红线5V和黄线12V是否标准。

网友:
这个好象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一天就修过同一个客户的同一个显示器三次,客户说电脑正常的 ,可显示器一接电就烧。最后一次修好我告诉他不要接了让有关人员查线路,结果第二天电话我说确实是电路出了问题,我也不明白出了什么问题会电脑正常,却烧显示器。

网友:
线路方面的事不好说
我们也不是电工

网友:
电工查显示器的线路不一定行啊

网友:
用户家里的用电环境,温度.....待都会影响到电脑的使用,如果用户同意付费让你上门检测一下,你可以去看看,并给予相应的解决方案

网友:
跑去他们家里看看嘛``

网友:
上门服务呀 ,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答,请问有没有更“残酷”点的烤机软件呢?

网友:
那就只能是  他家里的电压低了

还有如果他家市电干扰严重而他的电源又不好的时候 更如此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电源问题吧,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跟市内供电有关系的,我们这一带电压不稳,白天多数175V,偶尔低一下就到了155V,这时电脑必定重启,有时重启不停好象主机出故障一样,客户抱着主机来我店里一试,一切正常,因为俺是有稳压器的,建议楼主从这方面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