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两个大电容旁的均压电阻的安装方法

楼主(2010-12-07):
如题,请问各位大大,两个大电容旁的均压电阻安装时是否需要注意色环方向?或是随便连入电路即可??据说交流中的电阻不分电流流向,那么此刻电源电路中的均压电阻未过大电容所以流过的还是交流电,我的理解正确吗???
安装
电源
方法

网友:
经过查找资料,知道高压部分电流是 交流——直流——高频交流——直流。。。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我的理解,交流经过桥堆后就已经是直流的了,应该是对电阻的方向没有任何要求,遇到过两个大电容电压不一致的时候,换的电阻,两个120K的,换了就正常了,而原来的拿下来测也正常。估计是性能下降了。

网友:
电阻是不存在流向问题的.

网友:
电阻安装不需要看方向. 过了全桥或四个二极管后就是直流电了,此时电阻两边的是直流电,电容只起滤波作用,并不能把交流变成直流,那是二极管的工作。

网友:
还得多看点资料,电阻是学习维修电路板最起码的东西你还没搞明白就下手维修,步伐迈得快了点

网友:
直接换就行了

网友:
谢谢各位大大的解答!!!

网友:
电阻 没有方向
换均压的时候 2个一起换

网友:
电阻没有极性的 随便装

网友:
电阻的特性就是降压、限流,只看功率与阻值

网友:
zhangjuan520
的帖子
基础知识要过关啊,电阻还会分方向那真是破天荒了

网友:
这个不分得,电阻没有极性的 随便装

网友:
固定阻值的电阻是没有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