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液晶屏接口

楼主(2010-12-07):
18.5的液晶屏没有屏线,看了网上的接口定义是单8的,做了一根不行,找到屏资料后发现不一样,屏型号是claa185wa03,现附上屏资料供参考

网友:
这个是单八的,确认屏上接口的引脚定义可以对地打阻或是看引脚上面的引线.还有就是如果换通用板的话,还要注意刷对应的程序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claa185wa03 是哪个工厂出的屏?

网友:
屏线是麻烦点.哎!!哪个有18.5的驱动啊..发个来啊

网友:
这个淘宝有

网友:
CLAA185WA03中华屏, 30P单八屏,分辨率为1366X768  ,附上NTA91B程序供没有的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