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026脚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0-12-07):
rt9202坏的比较多今天修理一片hasee的p4m800主板1.8v没有出来,电压是有了才0.46v 在基地里找了下,rt9202的帖子看芯片的工作电压的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分析电路图r2和r3好像是调整rt9202输出的,调整r2检查输出电压有变化,最后调整为r3 1.5k  r2 1.2k 输出电压正好为1.8v开机正常.

网友:
6脚反馈 。
vout经过电阻分压后反馈进6脚,与内部0.8V基准电压比较。

网友:
6脚是反馈电压啊

网友:
那个脚挺好玩的,你把它接地 输出电压变高;把它接供电 输出电压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