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判断

楼主(2010-12-07):
南桥发烫的维修
南桥发烫的维修要区别一个问题~就是南桥在什么情况下发烫!
1)接上ATX电源,不触发的情况下南桥就发烫,一般95%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这个时候一般SB5V/3.3V会有短路现象,打1117输出脚,阻值为0则南桥击穿!
2)接上ATX电源,不触发时南桥没有温度,触发后南桥发烫!(一般情况诊断卡上会显示无复位)
一般常见于INTEL的大南桥,82801eb/db........等等~
这个时候的原因是AGP的供电不正常!修复后一般南桥温度会正常!
80%是AGP供电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
如果AGP供电正常后南桥还是发烫,一般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下面几个条件一般可以判断为南桥击穿:
1)SB3.3V对地短路或阻值小于80欧姆
2)CMOS跳线中间脚对地短路
3)接ATX不触发南桥发烫
4)"对于ICH4和ICH5来说,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
尤其是因为插拔USB设备造成不能触发的!特别注意usb两条线路的阻值!当然要排除USB口自身短路!
(这招维修笔记本的用的很广泛)
想更准确的判断南桥击穿可以通过打AD线来判断!
另外需要注意南桥相关测试点对地阻值不正常时要首先拆除网卡芯片后重新测量!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了。

网友:
我是菜鸟,顶一个,不错

网友:
真的有用吗?

网友:
,打USB接口的对地二极体值也是很重要的测量依据!",我在笔记本经常这样判断

网友:
学习了 很好的经验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