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笔记本DELL型号D600的耳机不能听声音是哪里问题啊

楼主(2010-12-07):
请求大家是哪里问题啊所有的D600都是这样

网友:
声卡,或者是声卡旁边的电容啊    再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
不会这么巧的有三四台都是这样子的我声卡芯片还有电容都换了也是不行的

网友:
有没有人说一下啊

网友:
声音设置里打开了吗?

网友:
是不是把问题复杂化了   有不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我前几天遇到一个d600是耳机有声音外放没声音 设置都设了还是不好使  最后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我知道问题了重装过驱动好了嘿嘿不过还是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