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12-07):
我是一个新手。。想问一下各位。。主版上的那些小电阻如何测它的好坏。。。还有那些贴片电阻如何测试。。求个位给个答复

网友:
用万用表测 阻值呗  然后看阻值与标识一不一样  如果没有标识就得查图纸了  这是电路基础

网友:
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测电阻两端,看数值与标衬数值是否一致(量到的值与标衬值有误差,只要在正常范围内都算正常。)如数值正差很大,见意拆下再量一下,有时在电路中受电路其它无件影响,在线测量是不准的。

网友: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  电阻一般就是断路的问题,不响就是坏了呗!!!

网友:
会用万用表吗?我给你个吧!

网友:
用欧姆挡测

网友:
   用万用表 量呗

网友:
有欧姆档测,看上面标识,打到相应的档位,相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