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奇怪问题,有遇到的帮一下忙.

楼主(2010-12-07):
一块翔升的NF68N 单芯片那种,故障现像,可以开机,可以进系统,用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假死机情况(键盘鼠标都不能动,按灯无反应)过十几秒钟后,又可以用了,如此反复,相当于卡死,但又没有真死,郁闷,不知道从何下手,已排除其它配件,系统问题,因为换一块板就OK了,这个板怎么修呀,不知道从哪下手了.主板芯片温度正常....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是 硬盘或南桥问题  (可以考虑烤下南桥)

网友:
送专门的维修的店铺吧,你这样电压什么的都不说不量,谁知道呢

网友:
假死的时候你 插个u口的键盘鼠标上去 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没有试过U口的,等会去试试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