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有生以来见过最大的开关电源了 最大功率在5000W 可惜坏了

楼主(2010-12-07):
是一个舞台功放里的。变压器有一路 整流全击穿了 三端稳压 也击穿了 烧了一大堆

这大家伙 翻来翻去的 都累。。。。

刚大概查了一下  是由于有一路的 开关变压器反电势 吸收回路二极管击穿了 整流管抗不住了 也都炸裂了  一个电容因为电压太高 也爆了   然后就是那个可怜的三端稳压 也炸裂了

好啦 好啦我承认错误。。。 其实没有5000W 嘿嘿 我顺口说了一下 其实这个功率是双声道最大1000WX2   开关变压器散热片很小是因为 功放箱子上 正对散热器有两个10CM的风扇吹着。 这个是舞台功放, 一般都是环形变压器 就是俗称的“环牛” 这样的是为了减少成本和缩小体积。 开关变压器的优点是成本低  效率高  供电稳定等优点。 但是存在供电功率不能波动太大  适合恒定功率用电器使用。 因为舞台功放所推的音箱的特点可以使用这种开关变压器做电源供给。 但是环牛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个是根据最初这套功放设计而定的。现在数字功放 都可以用开关电源了。 但是甲类 或者是甲乙类的功放还得用环牛。 目前为止。

网友:
有维修价值,好好修理一下,用处大了。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  这个是人家的  我只能修好了收钱 嘿嘿人家不给我。。

网友:
那PCB板,看着真给力。楼主努力,修好了能收不少银子

网友:
凑合吧  和电脑的atx电源区别还是很大的
不知道你这个是几路 几种电压的!

感觉5000w可达不到!

网友:
所用元件也必须是大块头吧

网友:
的确是第一次见呀。汗。真够猛滴。电容都有这么多。呵呵。

网友:
这么大的足以烧电焊了。。把坏的元件换了试一试。

网友:
感觉这个比主板更好修.

网友:
呵呵  主供电都没事  就是24V那路出问题了  24V主要负责内部继电器线圈供电的 所以所有的继电器都不吸合   换了两个SE1D   一个贴片电容一个 35V100UF 电解  一个LM7824 完事了  哈哈

网友:
有这么大的管?实际尺寸多少啊?

网友:
这电源猛一看好像很威猛,其实没多少内涵,连个APFC都没有。如果不是半桥的就应该是反激式的。估计用的是3525或494之类的驱动。看样子工作频率不会很高,可能会对音频起到干扰。滤波也用的不很好,纹波不会太好。用于音响效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实际输出功率应该小于1500W
结论是国产的中低端功放,不会用于要求很严格的地方。

网友:
这个电源不是最大的,最大的是用在逆变焊机中的电源,15000W吧

网友:
我们修过的最大电源好像是10V/1650A的,16.5KW,三相输入的。客户那里还有10V/2000A,20KW的,可惜没坏。

网友:
最大功率到5000W 是可以的  220V 那的保险是20A的 所以大家可以算算 呵呵 差不多的

不能这样算,不然一般的ATX电源也有1100W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吹牛啊,5000W的开关电源,那不得用380V的交流电才行啊,220V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吗,看那个电源板也不咋样,有1000W就不错了

网友:
修过电梯电源你就知道这个只是小小儿科了

网友:
所谓的电梯电源应该是属于另一个范畴的开关电源了,是AC-AC的,当然功率范围可以做到很大,通俗点来讲就是变频器,因为输入输出不需隔离。
这里楼主所讲的应该是AC-DC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