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97S+ 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0-12-07):
开机后,亮大概三秒就黑了,但电源指示亮还是绿色的。
拆开后有一根一根地点,都可以亮,但有一根比其三根暗,还有点偏红。
怀疑有一根灯管有问题,引起高压保护。又不想换灯管。
问题:
1。用三根灯管可以吗?
2。用四根怎样去保护(主IC :89AKF5M-TL4941     从IC:482B-BA832K)

网友:
换灯管把   氧化了    没其他办法

网友:
只能换灯管了,要不就换一个双灯的高压板,哈哈,就好是换灯管

网友:
去保护的话,屏会暗很多,,加上去保护后,用的时间多数不会长,老实点。换灯管吧

网友(点评):
请问一下,去保护后,容易把什么电路搞坏呢

网友:
短路不要的灯管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直接短路不就烧了

网友:
不知道灯管是否真的是有四根,远看你的小图只会猜只有两根
一般只要把一对的线拆下(图一),只用上一对或下一对就行了

网友:
把老化的灯管拆了,用3kv陶瓷电容代替即可。

网友:
直接用两根灯管就可以的

网友:
建议LZ 还是换灯管····

网友:
换高压板啦
我就修过这一种现象的

网友:
可以直接接一根灯管放在壳子里就ok;

网友:
LZ不要偷懒哦

网友:
可以加一个2KV也上的无及电容

网友:
换个两灯的高压板改改线不久行吗?高压板8块钱,又快又安全

网友:
用22--33PF 3KV的无极性陶瓷电容

网友:
短接一根灯管

网友:
不想换灯管的话只能用一块两灯的高压板来代换原来的高压板了

网友:
直接换高压板

网友:
最好是换灯管,就是用两灯的高压条,屏还是会偏红的。

网友:
      最好把灯管换了    耐用点
TL494是  1和16对地短路
    2脚到12V之间跨接10K电阻解除平衡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