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诊断卡的错

楼主(2010-12-07):
昨天接到一台V3700的机器,开机屏亮但不显示,外接也一样,想想应该是显卡的问题比较多,就开始拆机,习惯性地拿诊断卡去试,一看,CLK不亮,RST常亮,很郁闷,电流都飙到2.几A了,很想不明白。后来就想找电路图看看,谁知连迅维(学修全靠他了)也没有找到。后来就想到上个CPU假负载试试,CPU竟然有复位。于是就直接拿风枪加焊显卡,因为这个显卡已经做过一次的了,所以也只是随便吹吹,就是这么一吹,结果吹好了,再上诊断卡还是一样。所以最终确认是诊断卡的原因,PCIE诊断卡很多机器都跑不了码,都是拿来看看时钟和复位的,现在连时钟和复位都不可靠了,看来都是要靠经验了,所以在此分享一下,

网友:
我晕,我一般都不用那个,

网友:
不要太相信诊断卡啊  最好还是用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