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解决HP Compaq DX2700 Ghost重装系统之后无法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今天单位的一台HP DX2700计算机出现蓝屏,需要重装系统,但不论用PE安装还是用Ghost安装系统(试了几个不同的恢复盘)都会出现如下错误:
windows could not start because of a computer disk hardware configuration problem could not read from the selected boot disk check boot path and disk harware
please check the windows documentation about hardware disk configuation and your hardware refer once manuals for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中文大概的意思:因计算机磁盘硬件的配置问题,windows无法启动,不能读取所选的引导盘,请检查引导路径和磁盘硬件,请参阅windows文档中有关磁盘配置的信息并参阅您的硬件参考手册,以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在百度搜索了一下,原来是HP公司为了阻止客户自行安装非随机配备的操作系统,通过在BIOS设置加密保护的手段引起的问题。

解决办法:
⒈老老实实的一步一步安装Windows XP系统和其它软件。
⒉在BIOS中的Power Management项中将WDRT Support项(WDRT:watchdog resource table(加密狗))设置为禁止(Disabled),之后保存退出BIOS,重新使用Ghost安装系统。

后来再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全系的HP 家用、商用台式机、笔记本,进行GHOST安装都会有类似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也一样。

网友:
可能是部份机型吧,我装过的HP不在少数,但还没遇过这种情况,当然还是感谢楼主的分享,以后如果遇到了好借鉴。

网友:
这个经验好,以后遇到了可以借鉴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病毒警告倒是遇到的不少,看不懂英文就是麻烦。

网友:
HP的机器也没少装,这个.还真没遇到。

网友:
这个经验好,以后遇到了可以借鉴

网友:
兄弟 啊 你这个贴来的有点晚
我前面就遇到个这样的问题,没搞定
还给客户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啊,向师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