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AL1916WA电源本体板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前一阵修AL1916WA换下来电源高压一体板,最近闲了想修修,发现保险坏了,R805坏了,R807坏了,Q804和1337也坏了。于是把这些坏件全换了,然后测,12V和5V还是没出来。于是测1337的工作条件,发现8脚电压279V,正常电压应该在321V;于是把C809换了,然后电压能到321V了。不过好像不是稳定在321V,而是270-321V之间跳。另外6脚VCC正常为10.7V,这个却是从7V到10.7左右跳,不是稳定的10.7V。5脚DRV正常为0.19V,这个为0.32V。1脚正常为2V,这个1.9V左右,2脚正常3.08V,这个0V。光耦换过了,没用。请问这会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
图太模糊了,看不清。电压跳变,应该是启动-保护的循环中

网友:
另外,Q804原来是27611,我用的7N60替换的,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那图纸下载了打不开,是用什么软件查看的?

网友:
发个驱动有什么用啊!!!你去掉高部分试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那个传错了。现在更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没有接灯管,直接测的。我原来有块一样的好板子,我测过了一些数据。

网友:
电源块要是换过的话.你确定它是好的.然后就只有后面的整流二极管穿..或是开关变压器的问题了..

网友:
我原来修过一块,故障差不多,没修好。从江苏买了块回来比较也没发现有哪坏,后不把一贴片电容干掉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干掉的是哪个贴片电容?能说一下吗?我干掉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靠电源IC边上的一个贴片电容,具体哪个忘了,因为太久了。原来是电源IC和边上的电阻烧了,换上后电阻老烧,查不出原因就接了个大功率电阻,这回电阻没烧,有个贴片电容冒烟了,没想到把它干了好了

网友:
今天断开L802和L803后,12V和5V的二极管有1V和0.5V的电压,但不稳定。怀疑是不是TLV431坏了,怎么判断TLV431的好坏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