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北桥能用855的北桥换吗?

楼主(2010-12-07):
有一张SONY的板子,北桥845块没有找到这老机子的北桥,能用855的代换吗,桥的脚位是一样的有人知道的讲话

网友:
不可以,引脚定义都不一样

网友:
这个应该不可以的,855和852应该可以互换

网友:
大哥,明显的不一样!这个也能换啊?

网友:
当然不可以。芯片组不一样的。

网友:
绝对不可以,一个是P4,一个是迅驰,况且电压总线定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