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星711N完全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0-12-07):
拿到手后故障还原,通电电源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拆机检查供电是否正常这在维修中是起码的不管是修液晶还是主板,检查发现5V和14V都正常然后检查驱动板的电压3.3和1.8都由MOS管和1117产生了,再量开关电压3个5V一个地还有一个0.19貌似不正常,由于此液晶的开关被封闭不清楚这0.72V是开关的还是其他的, 先不管它按开关接万用表看是否有电压的跳变,结果所有开关无变化拔除开关板后电压没变化看来不是开关板的故障,走了下弯路把24C刷了一下 结果是什么反应都没思考一下还是跑一下线,从电源板的ON/OFF到2个三极管再到一个103的电阻再进MCU,三极管电阻都是正常MCU也没电压发出,MCU的电压刚刚测量过啊正常看来还有个东西我漏掉了 。测量晶振的2脚有电压也有压差不管了先杀了。。。。由于杀快了忘记照相了把焊盘都弄丢了凑合一下吧,刮开线路涂焊膏接好顺手把谐振电容换了 换后开关不正常的那电压上1.9多了属于高电平了再查MCU有电压送出去给电源板了 看灯管也亮了。。工作台有些乱凑合看看哈来张DIY得照亮吸烟台晒晒 全12V供电风扇吸烟把导管离排风扇不远直接出去~^_^

502 Bytes, 下载次数: 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5 分, 下载 1 次

正常的备份需要的下载

网友(2011-02-25):
顶一一驱动板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