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三把火

楼主(2010-12-07):
一:摸,就是莫芯片的温度。
二:洗,就是用牙刷蘸酒精刷电路板表面。
三:焊,就是加焊主要芯片。

网友:
你发这个贴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这是基本的。你这算的经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别人说了,我没有特别在意,自己实际修了主板,这才觉得先点这三把火的重要性。

网友:
没有任何检测  上来三把火很多时候扩大故障  误导维修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里有十几个平时维修换下来的主板,一直在按常规维修方法检修,没有修好一块主板,十分的郁闷,于是点了三把火,没有想到修好了两个。当然,主板维修是我初学,可能存在认识不足。

网友:
第一把火应该是

网友:
按常理来说你这贴算是灌水贴,这些简洁的描述根本没什么特殊性。接触过的基本上都是清楚的

网友(点评):
我——一个初学者的浅薄的认识,或许对同样初学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