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7寸换灯管后的问题

楼主(2010-12-07):
昨天把LG17寸的显示器换了灯管,拆装都挺顺利的,但是装好后试机却发现,显示图象竟然出现网格了,是整个屏都有,大约有1MM*1MM的尺寸,各位大大,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呢,求解决方法~谢谢~
.

已经反复装了5.6次了,开始以为是搞错了那两块胶片的顺序,但调换了几次装上,试机,也是不行呢

网友:
检查下屏线和背光板装好了没有

网友:
安装时,没有装好,拆了,在装一遍,最好在晚上,心静下来装。

网友:
上个故障图..大家给你分析分析

网友:
排除下驱动板和屏线,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先测试下屏本身有没有问题

网友:
期待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
多半是屏上的(焊在玻璃屏上的屏线)线是不是断了

网友:
今天没空,没理过它,明天吧,再拆次试试,到时顺便拍几个片片发上来,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各位大大要多出主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