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呵 !

楼主(2010-12-07):
有一块华硕K8N的板。每次开机都要按F1,BIOS可以保存设置。把那些都关了,一开机还是要按F1。请教高手,是什么问题,要怎么查了。谢谢大虾了!呵~~~~

网友:
如果时间能保存,排除COMS电路的问题,就找两个地方,一,CPU风扇监控,关掉,二,华硕有个F1报错选项,关掉。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和CPU风扇有什么关系?一直以为都是BIOS的问题 学习了

网友(点评):
我遇到过这个板子的就是这样,当然,你的可能是其他问题,可是你可以描述下提示F1的具体内容,如果是风扇,会有CPU Fna字样,如果是键盘,会有KEY字样,等等

网友:
检查一下CMOS电池电压,太低了比如小于2伏,换一块新的试试。

网友:
这类问题一般都是CMOS电池问题多些,只要细心点就很容易搞定的,给自己多点时间研究研究吧

网友:
华硕主板在BIOS里面那个设置按F1的选项关闭就可以了

网友:
看有没什么错误出现啊  出现```Error 例如简单的风扇报错啊  机箱盖什么打开之类的啊!!

网友:
f1前边 有好多英文的
把那些英文发出来 才好一针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