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B910Q B0与 PC87591L能代换吗

楼主(2010-12-07):
旭日125  开机电流0.08   HDD 与CD灯常亮    但是按开关没反应   查KB910Q BO的二脚是管开关的   2脚与R302相连   加电测得 电阻一脚有3.3V 但另一脚为 0.7左右   怀疑KB引起   吹开2脚  电阻两端电压正常    现旧板上只有一个 PC87591   不知可否代换

网友:
不能直接换 有两个电阻要调整

网友:
无边老师  请问要如何调换  之前没有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边老师  请问要如何调换  之前没有试过

网友:
你说的是旭日150吧 。EC那一页有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855GHE的板子  没在网上找到图纸 应该是三桥合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桥合一的  855GHE的北桥   在网上下了好几个了  都不是

网友:
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是RG82855GME   的

网友:
问题以解决  谢谢无边老师   我去买了个KB  花了二十块钱  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