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945PL天尊版奇怪故障

楼主(2010-12-07):
有2块HA-945PL天尊版的主板,有一奇怪的现象是接上硬盘就报显卡错误   不接硬盘就正常显示。恳请高手指教。

问题已解决,硬盘,显卡,电源换过后加焊了南桥,现象依旧。换了一个南桥后好了。

网友:
有没换过电源和硬盘试过 ```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盘,电源,显卡全换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怎样报错  是跑什么码```还是跑码全跑完 完全检测不到显卡 ``  那你有没PCI的显卡  可以用PCI的显卡 试下!!!!

网友:
确实比较奇怪~
奇怪的问题 你是问不到答案的,不是通病大家也没有什么好经验!

我的思路是:先插U盘引导 看能不能进pe!  清清bios 刷下bios 中断错误就会这样!

然后你就慢慢检测、跑线吧!

网友:
解决了,南桥坏了。开始时加焊了南桥,现象依旧。换了一个南桥后OK了。非常感谢大家。3Q!

网友:
呵呵、南桥管IDE口。

网友:
谢了哥们 省去跑弯路了 直接换南桥就试试

网友:
这南桥跟显卡有也有关系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