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533-TVM/S无CPU供电 在线等

楼主(2010-12-07):
诊断卡无代码,复位灯常亮,先查各大供电,桥1.5V,总线1.2V,内存1.2/2.5V都有,唯独没有CPU供电,好,就查供电条件,管理芯片ADP3180 28脚为VCC 12V,VID组合1、4、5有1.2V,2、3、6脚0V,正常吗?11脚为EN 0V,与之相连的三脚管子和LM393都换过,可EN脚还是没有电压出来,那位大哥修过此板呢?在线等,知道的说说,到底那的问题, 万分感谢!

网友:
11脚是不是连接到个3极管的  把它下课看看  3180这个也很容易坏的

网友:
是连接到3极管的,E极接地,输入脚5V(从LM393过来5V高电平),连EN的脚0V。

网友:
是不是让拉低了啊

网友:
VID组合是对的 EN是不对的,你可以直接把它拉上去试试  死不了人的

网友:
我遇到CPU没有供电 只要IC是ADP的 就先换了IC先 还没有失败过 每次都是换了就好。呵呵

网友:
同意楼上的,最近修好几个类似的板子,先换ADP的

网友:
没有那么幸运啊,我碰到过很多这种华硕的换主从电源管理都不好的啊!

网友:
我也碰到一例,只是盲目的换,喝一杯!还真的蒙对了!

网友:
ADP3168,ADP3180,ADP3181,ADP3188.都可以互换。

网友:
我的华硕板也这样。。不知道是不是心片坏了。拿给别人都说修不好。不知他有没心片。心片是9425  9603 我找都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