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G XP911W电源板5V输出跳变??(已解决)

楼主(2010-12-07):
如题,客户拿来时通电没有反应,灯也不亮,但隐约看到屏上在一闪一闪的,拆开发现电源板5V输出一直在跳变,3-5V间一直跳变,14V正常。换了光耦,和431都不行。后来把5V的滤波电容全换掉,电压还是跳变,但是接上灯管和屏后,电压稳定5V不跳变,能够点亮了。

我现在担心的是,昨天也修了同一型号显示器,故障一样,后来接上能点亮,但客户拿回家就不行了。我想是我没有找出真正的故障原因吧。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故障吗,真是奇了怪了啊
答案在楼下

网友:
14V电压正常的话.那就是5V有短路的地方..查驱动板供电电路

网友A:
这种5V跳变的原因太多了:电源IC,300V滤波电容,IC旁边的小电容,场管...............

网友:
看来楼主还没查清楚了!多查一些IC!

网友:
碰见过把变压器换啦

网友:
晕,我也遇见过,到现在都没修好。

网友B:
我修好过一个,问题同样,最后把变压器边上那个47UF/50V的电容换了就OK了,祝你好运

网友(点评):
昨天我已经修好了,同这位兄弟说的一样,IC的6脚是电压输入端,相连的一个25V47UF的电容,我换了就好了,一定是电容性能不良导致IC工作不稳定,呵呵

网友:
电压跳变也有可能是保护电路出问题了,负载轻的时候电压会高一点.保护电路会动作.

网友(2014-11-14):
前级300V 稳定吗   还有 开关电源

网友:
有个输出电容损坏易出现电压跳变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光耦  电容  431  还有7575芯片换了 都是跳的 不知道为什么  谁能解释下吗 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5V跳变的原因太多了:电源IC,300V滤波电容,IC旁边的小电容,场管...............

同感啊,这问题不能这么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好过一个,问题同样,最后把变压器边上那个47UF/50V的电容换了就OK了,祝你好运

按照大神你的说法,今天秒了一台,5V在4--5V之间跳变,换了马上稳定了

网友:
问题同样,最后把变压器边上那个47UF/50V的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MAG和联想的这种电源板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把变压器边上那个47UF/50V的电容换了就OK了,

网友:
把变压器边上那个47UF/50V的电容换了就OK了,我遇上过

网友(2014-12-21):
我的是25V、47UF,换成47UF/50V的电容换了就OK,谢谢经验分享。

网友:
还碰到过   拔下屏线   电压正常   插上屏线 5V跳变的     这种情况 我一般用个12V转5v  dc-dc  直接强势插入  就OK   到现在也没见一个回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