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T40本地连接受限制问题

楼主(2010-12-07):
机子其他都正常就是有线网络上不去,显示数据包只能发送不能接收,受限制,水晶头猫路由器都好的,其他电脑试过,重装了系统也不行,驱动也正常的,那就可能是硬件问题了,我先假设网卡和南桥都好的,在看症状是只发送不接收,那问题可能是RJ45接口或它进去的线哪有断掉或网卡周围的小件,再复杂点就是网卡到南桥的线路有问题,先易后难,接口的绿灯常亮正常,黄等没闪,跑了下接口8个脚的线路,其中1,2为发信号脚,3,6为收信号脚,其他为空脚。看电路图

这四个脚连着T2网桥和一个六脚的黑色ic D98(不知道啥东东),看图

看了坛里的帖子先换了个网桥,一测症状老样子,又看电路图,进来的地方连着的D98会不会有问题,拿了块料板,测了下它的阻值,一对比发现不一样,想都没想直接换了,换好后好了,黄灯也开始闪了,修好了。
  现在还有个小问题,这六角的ic叫啥,干嘛用的?

网友(点评):
怀疑这个坏直接拆掉就可以的,T4的有些板上这个根本就没打料.

网友:
学习了。。。。

chinachenhua -5 严禁灌水、

网友:
没注意过这个 不过瞧电路图的话应该是分信号用的吧     我也有个问题就是发帖的时候总感觉一卡一卡的以前不这样 论坛更新后就这样

网友:
LZ,问个问题,你说的1 2脚为发信号引脚,3 6脚位收信号引脚?这是针对百兆的网卡吧 ,那千兆的网卡的定义是一样的吗?是不是所有的图纸是做标示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啊, 你可以发帖问下 , 1,2,3,6收发信号的脚是不会错的

网友:
应该是黄灯常量 绿灯闪吧

网友(点评):
这台机子的黄灯偏橙色,绿灯偏黄色,上面的意思是一个灯常亮着,一个灯没闪

网友:
Low Capacitance TVS Diode Array, TVS瞬态抑制二极管
http://www.dianziaihaozhe.com/erjiguan/954/

网友(点评):
您说的是上面的六脚ic吗 谢了啊我看看先

网友:
仔细看实际是两个整流桥堆整流后并联再并联了一个稳压管,应该是起到一个钳位的作用。

网友:
d98我想它就是复合型二极管吧  可是又一想那也复合的太多了点 还有大有小的呢所以我叫它超复二极管

网友(点评):
你倒自己蛮会起名的,它为一个钳位二极管。

网友:
楼主,我的T40的图纸怎么跟你的不一样啊,我的T40的图纸里面的D98是个两个脚的管子啊

网友(点评):
估计你的版本不对,又或者你的不图纸不是T40.像T41,42之类的板子差不多。这个图纸是0.99

网友(点评):
你那个图纸估计是D103

网友(点评):
我的t40图纸是坛里下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2588

网友:
回楼主的,我的图纸的哪个六脚管子是D103。图纸的版本还有几个版本,我晕了。

网友:
给个资料你看看

网友(点评):
恩.这个说明比较好.大家应该知道他的作用了

网友:
问一下,黄灯和绿灯常亮是怎么回事,网卡坏了?

网友(点评):
你的网络连接什么状况,我这种情况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研究过,楼主厉害啊!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网友:
我是新手,这些都是值得学习的经验。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学习一下

网友:
在T6 上面也容易坏

网友:
第一次碰到楼主这种问题。。一般都是网卡或者接口芯片。。。。谁会想到这个小东西啊?

网友:
学到东西了!我修了好几台D630的都是这故障!可是没修好!现在知道怎么修了!太感谢楼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