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板维修现象请高手来说说

楼主(2010-12-07):
  我一台电脑能装windows2000不能装windowsXP 当我 换一块主板就OK了 谁能告诉我是主板的那个部位出问题了 谢谢

网友:
可能是某个外设模块故障

网友:
最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你的主板是不是很老的

网友:
能装就应该是好的!应该是驱动不对!没说清楚情况!我也没法判定

网友:
一神州台机845小板,送修时使用中死机,拆机主供电周边十六颗电容全鼓,代换后加电不走码。测各组电压正常,找人刷写BIOS无果。期间没有动过任何地方,后无意中把北桥附近的一个跳线,是两排,跳到后排那个地方,开机一路正常,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点评):
那个跳线应该是533/400外频的吧

网友:
你那个主板如果是很老的话   就是芯片组不能支持过高的系统

网友:
个人认为是内存,楼主可以换根内存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知道,他的U是2.4  533,问题是送修之前跳在前边的。

网友:
所谓的做不过是走到哪不走了还是走到哪蓝屏了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