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认内存有没有过完

楼主(2010-12-07):
集显笔记本中要判断是内存有没有过怎样确认 说明:没有PCI槽

网友:
看下电流就知道了

网友:
我记得在网上可以下载那样的软件吧,测下不就知道了,不过我刚卖了一条也想试试是不是全新的

网友:
拔下内存看电流方向。。。再插上内存看电流。。。如果差异比较大。一般都说明内存已过。。当然这不是绝对。。。只是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