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

楼主(2010-12-07):
      杂牌G31主板整个板的电压都偏高,诊断卡的灯闪烁不停。不知如何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电源如果正常的话 就应该刷下bios了
还有你没说现在是什么代码

网友:
俺  估计是北桥坏了。。

网友:
板子修了两天,先换了南桥不行又加焊北桥也不行都要放弃了。最后试着把W83627THG换了好了,呵呵没想到走了很多的冤枉路啊。